这几天练习植珠的一些体会,请指教!

楼主(2010-04-24):
1、我用的钢网是在基地买的,挺好用,一般钢网是都标记用什么类型的锡珠。
2、买两个不锈钢的碗,下面有用。
3、植珠首先要拖平焊盘,这是个难点,这个处理好了,应该说植珠完成一半了。我试着用吸锡线拖,不过不好用,还是用刀头的烙铁拖好使,拖之前要多放些焊油,拖的过程中焊锡多时甩在一个钢碗里面,这些不用的焊锡会有别的用处。
4、有的地方拖的不平,可以返工重拖,重拖时就用到刚才甩在钢碗里的焊锡了,不要用单独买的焊锡丝,用它拖不平。
5、拖平焊盘后用酒精擦干净,之后擦焊油,我基本上是用刷子刷,好像均匀一些,之后把钢网放上。
6、再拿一个钢碗,将锡珠倒进去一些,拿起准备好的芯片(上面有钢网),用一张纸弯拆取锡珠若干,往钢网上倒,反复,直接锡珠都堆满,倾斜芯片使钢网上面多余的锡球倒入碗中。用摄子细微调整。
6、找一个废主板,扣在桌子上,将芯片放在主板背面,拿出风枪,我是用350度,去掉风嘴,对着吹,吹的过程中,也可以用摄子加一些焊油,便于锡珠植球,一会球都立正了,就好了,注意不要等凉了再拿下钢网,凉了钢网难取,一开始我就犯这个毛病,在群里几个哥们告诉我稍微温度低下就取下钢网,个别掉球的不要紧,再把钢网上到芯片上,单独植入缺球锡珠即可,再用风枪吹,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我植球速度还可以啊,比原来快多了
谢谢基地的bga啊,用它我刚做好一个ibm r40的ati7500的显卡,走的是有铅南桥的曲线,效果挺好,这篇文章就是这用个本子发的啊。另外今天还植了一个nvidia 8500的显卡芯片,用的是0.50的锡球,也是一次性成功。

网友:
基地的BGA  是自动的吗  芯片热了后 需要用镊子 去  四周动一下
还是跑完曲线 就OK了

网友:
我没动过,力度大小不好掌握,动不好就失败了

网友:
我用淘宝上1000多的 红外加热的   做没成功过一次 感觉不动  焊不好
等赚钱了也配个基地的BGA

网友:
熟练了就不会觉得是什么难事噢..

网友:
我一向都是用半块镊子搞完的,掺!

网友:
呵呵 !你们练习过手动的没?   我是从那里过来的   那时候植2个945的桥就要去一天时间!   后面 就有做桥的耐心咯!

不要怕麻烦!    虽然没用过基地的BGA    但我用的是的红外BGA  这个东西貌似不错!

不过价格12000大洋!

还是多练习的好!

网友:
红外的BGA是个概念产品,退热太慢 容易爆 也容易虚

网友:
买上植株台会更方便

网友:
我用的也是红外的。我觉得红外的比热风的好使。也不会虚焊啊

网友:
楼主扳子上还放了把老虎嵌  那个是什么意思! 基地的那种BGA应该是下部是红外预热的。底部和上部还热风的。没有见过事物 只是猜测!

网友:
基地的BGA就是不错 钱赞够了也买一台

网友:
楼主的这种方法没试过

下面说说我的方法:
1。用刀头的烙铁把大部分的锡去掉 然后用吸锡线拖平焊盘
2。涂上薄薄的一层助焊膏  有助于吸住锡球
3。选择合适的钢网放上   没有合适的话 用万能网DIY一个  倒球 用纸轻轻移动 使球分散到网内
4。用镊子轻轻取下钢网  补锡球(焊盘上没有锡球)
5 用热风枪(去掉头) ,温度350左右  风力1--2级  先均匀加热  让锡球呈现亮--乌-亮的过程  如果有连球的  涂上点膏 继续吹 直到分开

网友:
这方法一般般,你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
我从不用吸锡线的,除非是0.4以下的锡球。用刀头拖平了直接做就是了,用吸锡线伤焊盘还容易锡球虚焊。

网友:
你说的这些看下就会了 我觉的还是慢慢练好多了 那样熟悉了也没什么失误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你们植株怎么分便珠形的啊  我还看不懂 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是一新手,好多步骤方法不对。。。
现在做什么芯片都不用包,还有就是植球还要风吹吗,你那BGA机做那里空呀。。。
拿网是等它冷了,用洗板水把它洗泡下来。不要谢基地的BGA,这样有广告的成份。。
0.5以上的从不用吸锡线。。。那个钳子是压板有。。哈。。。现在做BGA就像吃快餐。。。
哈。。。

网友:
我植珠都是用手植的,迄今为止只植好了一次,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一两个点中连在一起,然后用镊子分,最后弄掉了一大半,,,,
请问下你们所说的基地BGA焊台是在哪买啊,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还是钢网,在哪能买到,芯片型号那么多,钢网也要买好多哦`~~

网友:
没有用过红外的机子,就不要乱说

网友:
基地买的钢网用起来也还可以了,熟练了就好,不过个人感觉像8400 7300之类的用植珠台快点 一般也就5分钟左右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不需要吸锡线;第二,植球用风枪比较灵活好用,便于个别处理。14楼说将连球的吹开,不知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连在一起之后再也分不开了。

网友:
我看的几个同行也是用刀头的烙铁。感觉用起来容易把周围的元器件拖掉。刀头的烙铁真的这么好用啊?

网友:
你们拖平锡球不用吸锡线是是怎么拖平的,谁仔细说一下,就是用拖掉的锡渣吗?拿钢网我认为时间吹长了钢网就不好拿,时间掌握好了,钢网很好拿下来。

网友:
恭喜楼主,等赚到钱了我也到基地买BGA练习、

网友:
啊,天啊,LZ的锡铂纸贴这么多啊!!

网友:
用植珠台效果在配上这个设备还是不错。

网友:
怎么不用药棉钎边焊边擦

网友:
最好不用吸锡线 钢网可以用植球台8.0X8.0 的 但是最好用手工  全部用手 效率也很高 熟练工而已 呵呵

网友:
我做的时候不用吸锡是不行的,我很想知道你们不用吸线还能手植是怎么做到的?我如果是手植的话必需得用吸锡线。再加一条(我不是基地的马屁精)

网友:
感觉热风的 要比红外的好些

网友:
我都是用锡浆搞的  没那么麻烦

网友:
我平时植球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工具。熟能生巧,也没有觉得特别的难。

网友:
基地的BGA多少钱一台

网友:
植株,要靠长时间的经验,自己慢慢的摸索。

网友:
植珠要多练习,

网友:
我在基地买的钢网为什么就没有73GT的。。郁闷。找来好多也都没有!

网友:
最是要是人为的问题,我的也是淘宝买的,百试百成功,只要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的吧,爱莎的都是用红外线的。你用过的肯定是低廉的红外线机器。

网友:
我用的是淘宝的1000的bga 返修 钢网也是淘宝的 做南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