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排阻33欧阻值相差多少为正常

楼主(2010-04-24):
内存排阻33欧阻值相差多少为正常,跑内存AD对地阻值很多个不相同的数值。相差有十几二十欧都有。查排阻的阻值与标识的相差一二欧,这正常吗?

网友:
正常,如果测试字据和负载正常 请查一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2。5V电压升到2。79V,时钟和系统总线正常。AD地址线数值相差十几至二十欧。是不是说明北桥的问题了。主板诊断卡从C1直接跳变A7 A6 A5(6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