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易美逊 H902W MCU!

楼主(2010-04-24):
易美逊 H902W 不插数据线显示“未连接信号”,连上数据线就黑屏按键无反应,拆24C16后,可以调节出菜单!估计MCU损坏,谁有MCU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还不如改个通用的。

网友:
终于找到了这个MCU数据,上传供大家分享一下!刷新后已能正常使用,(易美逊H902W ,AOC915SW+驱动板 ,L192W驱动板都是和这个一样的)

617 Bytes, 下载次数: 2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0-05-29):
收来了。。。
  网上一个20

网友:
我也下载备用了

网友:
威城的板子, 最容易坏的 就是C829 还有就是那个存储器 24C16
故障现象有2种 一种是 死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测量12V正常 5V 有点偏低
把C829换了就好了
另外就是 不接信号线 显示无信号, 但是接上信号没有反应 把24C16 换了
就OK了 具体MCU 的数据下次 发上让大家分享下  我这边是冠捷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