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MB菜单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0-04-24):
三星793MB显示器能通过菜单上的开机键开机,但其它所有键按键都没有反应.按键时两触角会接通.量了下电压都有5V..不知何解.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这机子开机键与别的键是分开的,你测一下别的键有没有问题,或者 它们相连煌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嗯..我试下.

网友:
开关老化啦 最好全部坏掉在试试

网友:
三星按键很少坏的.看按键线上的电容有没漏电.

网友(2010-05-25):
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三星793MB显示器能通过菜单上的开机键开机,但其它所有键按键都没有反应.按键时两触角会接通.量了下电压都有5V..不知何解.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坏会影响其他几个,全换,包括那开机键

网友:
如果是按键也是正常的话,按键板5V供电都有的话,那就是CPU的存储器里面称序坏了,从写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