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945GV声卡ALC888 声卡问题

楼主(2010-04-24):
今天发现一片V星945GV后置音频没有右声道,只有左声道有声音,把插头拔出来一点又都有声音,怀疑是插口问题,更换以后故障依然,前置音频接口完全正常,用手摸ALC888 音频IC发现比较烫手,怀疑ALC888坏了,求教ALC888可以用什么来替换?
求助

网友:
拔出来一点有声音是因为,拔出来把喇叭串联起来用了,当然有...你试试看下是不是前置接线那里有问题,你拔掉然后拿两个跳帽直接5,6和9,10再看看有没有声音...
我也是新手,个人见解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