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300GT修死我了!!!

楼主(2010-04-24):
一块昂达7300GT狂飙版..256的.拿回家打了电源对地..没有短路.上机.不亮.测得核心和显存电压全无..把核心上管吹下..测试G极电压..无..跑线G极直通背面7068..上网查7068的资料..测试工作条件..无12V供电..测得供电8脚直连一个2R2的电阻..把电阻吹下发现断路..直接连了个0欧电阻..上机.发现核心供电有了..无显存供电...测试显存供电由正面APW7067控制..有工作电压.但无输出..把背面二个显存供电管拆了..测得7067输出有3.8V..换了二个供电管后显存电压终于有了

问题又出现了..上此卡跑到26后不动了..不显示..加焊了核心无效..郁闷了..求思路......修得我快死了.搞了一下午带晚上

网友:
再他细查一下,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现在打AD线对地都正常..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是刷BIOS还是2R2的电阻换成0的不行??手里没找到2R2的电阻..很郁闷...

网友:
2R2的电阻换成0   控制极应该偏高了,换回 2R2 吧

网友:
2R2一端连着12V.一端连着APW7078的输入脚...换成0电阻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电阻应该问题不大,只要电压正常就行。现在显卡不亮,已经不是电源的问题了。要找不亮的原因

网友:
还是刷下程序吧 !尽量少走弯路

网友:
想刷BIOS..用PCI显卡带进系统后认不到GPU..烦啊烦...此卡的核心电压为1.15V...是对还是不对???在网上找资料又是对的...

网友:
先重做一下GPU,你加焊没有做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手头上也有块7300的卡点不亮,修好了的话记得分享下成果喔

网友:
还没搞好.扔一边呢..呵呵..估计要重植GPU了..加焊做了二次..故障一样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故障要先查出问题点,不然故障会扩大

网友:
看看有没有 零件掉了,有时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仔细检查后发现零件掉了

网友:
仔细看无掉件..明天到了钢网换个GPU试试..估计就它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卡的AD线在哪测。。。

PCI-E的卡用测AD线?

网友:
AD线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AD线是显卡金手指对地阻值

网友:
把GPU重新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2R2电阻在主板的CPU供电部位到处都有

网友:
你把ROM换了,刷一个同方案程序吧。金手指要干净。先不要焊GPU

网友:
首先看看有没有掉件的,这种问题多的去了,很多电容一端都烧黑,手一碰就掉了.
诊断卡跑26  ,是不识别显卡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