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的暗屏怎样解决

楼主(2010-04-24):
今天来一台索尼机器暗屏  师傅叫我搞   我把机器拆下一看是LED的屏   当时我就傻眼了       我不明白怎么好的      今天发帖特来请教

网友:
问你师傅啊!我想因该是供电吧,我也不知道,我猜的

网友:
同样要有 供电电压   开关信号  亮度调节   只是不需要高压

网友:
不管是什么背光的都要供电的

网友:
肯定是屏没有供电导致暗屏的   顺着屏的供电角一路量下去就可以查到的

网友:
供电,屏开合开关等。

网友:
LED屏的话它有一个升压电路开机后应该有36v左右的电压接上屏后有24v,接口那里有个保险丝量一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LED屏,还没有机会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