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进水本的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4-24):
华硕A92T:待机0.2A(轻微短路),不触发,拆机未发现开机芯片,应是南桥参与触发,裸板通电,开关下电压高-低-高跳变正常。南桥轻微发热,更换82801GBM南桥后正常。
三星R45:待机正常,开机电流跳变两次达到0.6A左右,拆机后用诊断卡测试,无复位信号,先加焊ATI的南桥,能正常开机但检硬盘乱码,
取下重新置球后,做上正常。
DELL1440:待机0.2A(轻微短路),不触发,拆机未发现开机芯片,应是南桥参与触发,拆机裸板通电在测量南桥周围电压时,发现其供电芯片51125发热严重,测量周围场管电容都正常,更换此芯片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