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B红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把VGA接头摇两下就好了
实在不爽,就踢主机一下,马上见效·!!
不知道是断了哪根线
........
联想

网友:
原来是绿信号线..
由于没有合适的线。只好弄根VGA线。咔嚓两下,接!
刚开始找不着头脑。。不知道哪根接哪根。。。。
有的虽然颜色一样。但用途不一样。。也就没用!
最后只接了红,绿,蓝,行同步信号线,上电居然正常。。。。。。。!接好地线!。。。 搞定。。
。。
自学就是惨。。

网友:
加油 自己就修好了前途无限

网友:
吸取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