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10C不亮解决!

楼主(2010-04-24):
今天发的贴,就两位老兄给我回了,真是心寒啊,不过经过我的努力问题解决!

开始是不亮,拆屏,外接亮。    接屏还不亮,接屏同时接外接。亮哥都不亮,切换也没有用。   但是内屏会闪下很柔白光。

         我郁闷一个多小时后,   打算,先拆屏线的皮看里面有断线的没。  作北桥。因为是集成显卡,   然后不行就找那个什么显卡到屏线有个什么芯片做什么作用的,我也忘了,反正听说,外接亮,接屏不亮和那个芯片有关。

  如果有人知道请给我指点下咯。           我这样做事有原因的,  我修过白下屏又灭的机器,是屏线断了。      就这样  记过前面两样之后机器没好。
                     开始找那个什么    显卡到屏线中间的   , 《《》》 芯片。  看到了个Winbond W83L5的四方芯片。  加焊,后  挂屏。     YES  白下!  亮了,  心欢的要命哪!  赶紧装机!

              问题  就是这样解决的!   希望高手告诉我  那个芯片是什么  东东  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接屏不亮,外接亮。屏和外接同时也不亮。新手没遇到过。
按照你说的那种百、白下屏又灭的,我想应该是在开机的过程中控制显示的电路ok了,发出高压板上那个开启信号高压板工作亮了。但是后来灭了,应该是屏那边没有接受到显示信号,所以传输信号的电路有问题了吧——屏线问题。
至于你焊接的,我刚才查了下只查到下面的元器件初略看了,不明白为什么。还待高手分析。
元器件型号:   W83L517D 、W83L518D
元件分类:   未分类
ROHS:
中文描述:   LPC超级的I / O XW83L517D中文描述纠错(下面填写你认为正确的描述)
文件下载:   下载pdf
下载压缩文件
在线浏览:   HTML在线浏览

网友:
太好了 记住了下次就照你说的做

Chinafix -30

网友:
那是一个LVDS芯片,主要是把信号转换后传到屏上,确保信号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