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BIOS刷新问题!!

楼主(2010-04-24):
请问如果显卡供电正常..AD线对地阻值一致..但用PCI显卡带进DOS不能发现GPU和BIOS型号..此卡是否还是可能是BIOS坏..要通过编程器来刷新修复??或者在DOS下不能识别到GPU..就算刷BIOS也没用???

诚心请教..谢谢...

网友:
GPU坏或ROM块坏

网友:
不认GPU和读不出BIOS的,故障的可能原有很多种。ROM拆下也能查看GPU的,这样起码能判断是不是BIOS的原因

网友:
对,软件是检测gpu来得到结果的,不是靠bios来实现的。bios不焊也能用刷新软件查到gpu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