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主板反复跑码:C1 到 2b

楼主(2010-04-24):
原来是跑过不了内存的,换了内存MOS管后就这样了.如何维修?

还有问个问题:经常碰到这样的板子,拔掉4PIN辅助供电风扇就能连续转,插上就转一下停了.这样是不是桥坏了?如果着手检修?

新手的,谢谢帮忙

网友:
我也、遇到过场管有一个坏了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多数是有场管穿了

网友:
拔掉4PIN辅助供电风扇就能连续转,插上就转一下停了,这是CPU供电管击穿了,不是北桥坏了。
C1一路跑到2b的话应该亮了

网友:
12V供电的问题

网友:
2B是档显卡,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跑C1 到 2b循环的,但一插上显卡就无事了,可以亮机!
  拔掉4针可以转的话应该是4针的12V短路了!查下cpu的供电管子!!

网友:
4PIN辅助风扇难道是CPU风扇吗?为什么大家都研究CPU风扇?如果是CPU供电上管短路,就算不插风扇也应该转一下就停啊

网友:
楼主下次再发现这样问题,首先测量下CPU旁边那些MOS管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有把那些换了再试。
若上电还会再烧则把MOS管电源块全部换了一般会好。
再次不行的话那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到新手区逛逛吧 有帮助的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网友:
MOS管在整个板中最容易损坏的元件,一般都是换了就OK!

网友:
楼主最好接显示器试试,我认为c1 2b 反复跑几次正常,有的班子就是这个样,接显示器能亮!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吧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供电不足,主要是电流

网友:
太感谢各位啦!!!

网友:
清理一下AGP就好了

网友:
第一,2B可能亮了 接下显示器。风扇问题 跑跑线路 是不是那里有短路啊

网友:
对于怎么清理的问题,就不再说太多了,要不是行,放自来水头上冲下,马上贼亮贼亮的(开个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