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DM-HS53背景灯亮但黑屏。

楼主(2010-04-24):
SONY SDM-HS53背景灯亮但黑屏。

如图有两大芯片:MST8016A、和一MCU 上面程序编号为(56L1125-137 CN1 V:2.04),测了屏(claa150xp)的电压正常3.3V正常。是否MST8016A坏了。按开关指示灯也正常。         715L1218-D-GP 板的型号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应该先刷下旁边的8个脚的存储器  上次我修过一同方机器问题和你的是一样的刷了一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谢谢版主!我今天找了另一块同型号的板,上机试了一下。故障依旧。LCD是CLAA150XG08   用的是RSDS 。不知是否真的是屏的故障。这屏我看了一下主板,没几个IC,而且都是小型的IC。

网友:
我遇到白屏的问题都是先用通用板点屏,如果还是白屏,就不修了,浪费时间,当然,如果有图像了,就先报价,和人家说驱动板坏了,像楼主这样屏是好是坏都不确认,会浪费很多时间的

网友:
并不能确定,但主板的型号知接口都一样的。SONY的LCD收回来就是这个故障,而且给人修过了。谁有这屏程序能发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