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楼主(2010-04-24):
ACER值了一遍  显卡   不亮     ,都值了好几次,    请高手指导!

网友:
电流多少?值3次显卡可能爆啦

网友:
ACER哪一款哦,值3次差不多挂了吧

网友:
机器怎么坏的 最初什么故障 现在电流怎么跑的 什么都没说怎么判断撒 做BGA的时候掉东东了没?

网友:
换新的显卡。

网友(2010-06-13):
板层有问题

网友:
般的显卡有问题的话,你风枪在芯片四周吹下。再测一般都会正常。ACER有些机器冒式显卡其实很多是北桥(NVIDA)]]

网友:
请问所说的直显卡,翻译成中文普通话是什么含义?

网友(2010-12-18):
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
就说acer又不说型号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