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 不抓硬盘维修案例及疑惑

楼主(2010-04-24):
今天手上修了一台加盟商发来的机器,方正R511,机器无法抓到硬盘,排除硬盘问题,排除BIOS,拆开发现主板硬盘接口及南桥8237R全被更换完毕,量测主板硬盘SATA接口,5V电压正常,4组南桥信号所通的电容也都有二极体阻值且阻值正常.
这样的机器该量测的都量测了,量测到主板U47发现5V VDDA信号转换2.5V,电压转换后只有2V左右,怀疑U47不良,更换后果真硬盘抓到.
经查图纸该电压可供电南桥,及转换2.5SATA电压,估计后者电压没有完全满足,导致主板其他正常,SATA硬盘抓不到.

网友:
昨天接一台方正R511 也是类似的故障,等下查下U47是否不良。

网友:
U47不良G1117转换管不良导致输入电压2V换后电压为2.5V,谢谢楼主提供的贴,可能这是方正R5111抓不到硬盘的通病吧,

网友:
修过HDD供电不正常。。上HDD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