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L15E 黄绿灯交替闪维修图 下载

楼主(2010-04-24):
接到客户的一个联想LXB-L15E液晶显示器,故障:电源灯 黄绿交替闪烁,按下去无反应,
故障判断 开关条按键,接着全换了。故障依旧,查了老半天,发现驱动板上的3.3v 三端稳压器坏了。
换了个3.3V1117 故障排除,正常点亮
维修图上传了  元器件标注了! 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型号这问题碰到3~4个了 ,通病!

LXB-L15E 维修图.rar

网友(2014-11-03):
今天也维修了一台这样的故障,红绿交替闪,但是查VGA显示正常,还是一个交替闪,恢复下出厂,就OK了。。。

网友:
黄绿灯交替闪一般都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