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的开机稳压器在哪里啊

楼主(2010-04-24):
http://ufo.didibabawu.com/u/admin/Photo.aspx/
这块板子的开机稳压器在哪里啊,是不是所有的开机电路都要有三端稳压器,也找不到门电路啊,还有powbtn#的电压是多少,scp_sc出口又在什么地方,无法下手电表量,
还有bios上面的电阻组合是cmos 电路吗, 还有一排二级管并联是干嘛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564-1-1.html

网友:
你跑开机电路看看撒
有的板子没1117
看你的板子上面有 K702没
有就是它

网友:
可以确定1117

网友:
你指的是待机供电电路吧?有的用1117稳压器,有的用1084稳压器,你可以在板子上大的类似场效应管上找一下,有没有3.3V左右的电压,最好是跑一个24针电源插座第9脚(紫色线)连到什么地方了,这样比较准确点。我今天的网速比较慢,半天也没有打开你给的链接;开机针脚电压一般在3.3V或者5V;CMOS电路和BIOS电路不是一个概念,CMOS电路中的元器件包括:CMOS电池、CMOS跳线、双二极管(有的板子是一个三脚,有的是两个单独的二极管)、14.318KHz晶振、南桥内部的振荡电路等

网友:
谢谢大家
1117 的照片找到了

24针电源插座第9脚(紫色线)连到什么地方了 是把板子反面看金属线 ,9脚是5v 待机电压连pw_sw 开机跳线的吧,我量过有5v,我想找到南桥上的 slp_s3 和 powbtn# 两个端口的电压值,这个思路对吗,如果
有高电平电压的话,南桥应该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