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ddr1内存用 杂牌865gv 775针好用还是478针好用呢?

楼主(2010-04-25):
修ddr1内存用 杂牌865gv 775针好用还是478针好用呢?

网友:
。。。。。。。。。。。。
就你一块和纸巾和一块的硬币
。。。杂的肯定比不杂的好用,你摸没看贴子吗?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听说775的检测效果要比478的好,775的主板不好找啊

网友:
能够找得到的三大高手贴子都看过了!!我找了片V星 775 865gv 能带内存空板认spd了,但 不知道是板问题还是手工问题。ddr1一条都没正式修好过。连rst 不能正常测试
ddr2我已经达到能换板了,想不到ddr1那么难
明天再找片杂 865gv 478针看看

什么板都能找到,问题都不知道什么叫效果好!!!!没有人说过定义

网友:
板子不好找啊,淘宝上的又太贵,自己好不容易找了块865PE的,免强可以测!

网友:
我觉得还是DDR二的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