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210自动开机问题

楼主(2010-04-25):
机型:旭日210
故障:接上电源自动开机,风扇不转,按开关关不了机。
排除过程:主板量过有供电.把风扇拆下接个5V上去还是不转,确定这个是风扇问题了,风扇问题就先放一边。
然后拆机,目测指示灯哪块有进水痕迹,开始以为就是这个小问题,清理好后在上电,故障依旧。在再论坛找图纸
对照图纸跑了下开关到I/O和南桥之前的线路,发现3V到南桥这一路经过的10K电阻量的为0,电阻拆了还是为0
看3V供电南桥用到很多,所以先换了个南桥先,不短了,插上电还是自动开机,但是能关机了。
RTC电路都正常。找了个相同的I/O换了上去开不了机,这I/O是不是有资料的呢?

还有就是发现插上电源开机的时候电池指示灯一直亮着,这灯拔掉电源后要过会才灭,拔电源不等那个灯灭了就插上
电源开不了机,无待机。
按开关关机后也是无待机,开不了机,量8734条件ON3.ON5没有。其他的都有,看图纸是M38857M8送过来的ON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M38857M8条件没满足还是这芯片有问题呢。
由于不是很懂这芯片的这些信号,想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下,在此谢谢大家了。。。。

无边老师发过这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4490&highlight=%D0%F1%C8%D5210

网友:
先修待机 在按照时序修

网友:
晕。。。有修过的进来指点下啊,类似故障的也说说看法撒。   帖子都沉了

网友:
把3 4脚撬起来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再查M38857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现故障貌似有点好转,只是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要拔掉电源才能开。

网友:
EC芯片的问题,此类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EC芯片有资料的没啊?我昨天晚上换了个上去就不开机。后面换回原来的,也会偶尔不开机,用洗板水洗干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自动开机都是南桥或IO我问题你还是围绕着这两个修吧  这个IO很少有人知道是不是待程序的

网友:
版主帮忙给60下载分给   安徽阜阳小张   呀,他帮我解决了关机不开机问题!!!谢谢

网友:
COMS电池没有上会自动开机,参考一下

网友:
怎么修好的  楼主也不说一声

网友:
多没说清楚怎么修 怎么就解决了呢

网友:
这机器没解决,EC换了全新就不自动开机,但是不稳定,经常开不了机,最后没修了,这种机器整坏了的话就麻烦了,最怕这种半死不活的机器了

网友:
修板子就怕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