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40 TDH 显卡花屏

楼主(2010-04-25):
A340 TDH 显卡开机花屏,可能进入系统,从适配器检查,表示信息为----全无,显卡图片如下:
显卡

网友:
请上测试结果。。。

网友:
开机花屏,可进入XP系统(屏花),检查高级适配器属性为:适配器信息
全部)不可用.

网友:
你用软件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