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10 CPU主频率降低了。

楼主(2010-04-25):
DELL D510一台,CPU CM 1.3G,电脑感觉有点慢,开机用CPUZ检查发现,核心速度是480MHZ,倍频13 总线速度 36MHZ,额定FSB 145MHZ,明显不对啊,正常应该是 核心1300MHZ 倍频13 总线速度100MHZ FSB 400MHZ,继续观察,发现核心速度会变的,有时会升到780MHZ,总线到61MHZ,FSB 244MHZ,怀疑时钟芯片或者晶振坏了,时钟是ICS 954201BG 换了晶振和时钟芯片,故障依旧。换CPU也试过,迅驰CPU如果降频后,速度更慢,才100多MHZ。

没思路了,另外该机是915芯片组,顾客曾经短接CPU插座的方法超频成533FSB成功过。不至于CPU座坏了吧。目测没发现。

请大家讨论讨论,说说你的想法。不管说什么。给点思路。

网友:
----------我这里有个DELL 500M的也是降频了,COMS里只是600,而系统里又只认到274MHZ,没什么头绪,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上个图吧,这个是高的时候的图片,下面是低的时候的图片,感觉频率还是会波动的。

如果你有想法,就说出来,不管正确与否,我在这里先谢了,就算帮我不把帖子沉下去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正常吗,单接电池会吗,

网友:
动泰节电技术.........

  一般..直接用... 直流电源..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并且....线程多时....也会把频率提升..

   AM2 AM3 CPU 也是用这个烂技术..

网友:
装了电源管理软件吧?为了节能而降频

还有就是充放电芯片是否正常呢?进了系统是不是认为还是工件在电池模式下?

网友:
我怀疑跟电源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但用电池同样是这个现象,可以排除电源问题。没有装电源管理软件,系统重装过了,没有安装DELL的任何软件。用GHOSTXP

网友:
这个应该开了节能功能的....

网友:
对了,睡了一夜,早上想到一个没有当回事的现象,就是风扇是一直转着的,电路没有改过,但是CPU却并不热。散热器涂了硅脂,并且接触良好。

我想是不是CPU温度检测出错了,检测到的温度太高,自动启动了降外频了。不过这种情况没有遇过,有没有有此经验的兄弟给我点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CPU核心电压肯定不正常。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板了

网友:
适配器出问题了吧

网友:
建议楼主用一个好的原装适配器,进系统后开一个大型软件,比如杀毒软件扫描一下,然后再测试CPU的频率,才可以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适配器有很大的关系,很有可能是客户的适配器损坏了,用可调电源也会出现降频的!

网友:
适配器我换过的,我自己就有卖的。开SP2004试过。我今天突然想到,温度传感器是在CPU内部,然后通过CPU插座连到主板的温控芯片上。会不会是CPU插槽坏了,温控芯片检测到热敏电阻的阻值无穷大,认为CPU温度异常而降频了??而且,CPU座被超频过,会不会被弄坏了?
于是死马当活马治一下,换个CPU插座试试,正好我刚买的BGA设备,手头也有479座,CPU座有的同行说很难搞,我还没有弄过,这次正好实验一下。于是我就换了CPU座。换后,再开机,还是老样子,晕死了。。

但是还是有收获的,479座并不是很难弄,0.79的球算是比较大的了,不管原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最好换有铅的。当然,3温区的比较容易,下部温度高一点,上部温度低一点,不至于将CPU座塑料件弄坏。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EMC6N300坏了,换上后正常,EMC6N300是温度检测芯片,CPU内部热敏电阻直接传温度给他。

网友:
好贴,我的d610也可以参照检查看看

网友:
温控问题,很少见啊,CPU问题我到是遇过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根据这次维修,我得出的经验是,如果CPU被降外频(注意不是倍频,迅驰CPU是可以降倍频的),另外,CPU风扇长转不停,你可以先看一下CPU是否真的很热,如果不是,那么就查一下温度检查控制电路吧。

网友:
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碰到风扇不正常也会引起,和温控有关系·!

网友:
解决了就好,给大家提了个醒,只碰过CPU坏了的

网友:
应该观注下温度检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