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问,855GM和852GM能互换吗。

楼主(2010-04-25):
各位朋友,请问,855GM和852GM能互换吗。本人刚上的BGA设备,这里有一台是852GM坏了,但是我这边只有855GM的料,我看了,焊盘基本一致,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互换的。但还是要听听砖家的建议。是否还需要改造。

网友:
听同行说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兄弟,855GM 与855GME是可以互换的。我这个已经实验过N次了。非常好用。
但852GM 与855GM就没试过。可以找找资料看一看定义嘛

网友:
可以的,试过,

网友:
82855GM 82855GME 可以代用82852GM   返过来不行

网友:
不可以的.82855GM  和82855GEM就不可以
引用 网友A:

我用945GM换上945GME的板上可以用,早两天换的,HP520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