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故障问题超级多的东元32寸液晶电视维修实例

楼主(2010-04-25):
这台东元32寸~~~~问题真的超级多~~~~
修这台修到快抓狂了........
这台故障~~~无法开机~~~~

整个拆下来之后~~~检查电路与按键.....

这按键采用分压式~~~所以要拆下来检测~~~

检查发现有些按键已经有漏电现象~~~

全部换新的~~~

换完以后~~在测试.....

完全开不了机.........检查了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无法开机~~
有时候可以开启电源~~~但是会呈现当机状况....
在当机时~~~我把电源持续开着....发现核心IC异常发烫....判断该IC已经挂了...
由于这台是我帮同行维修的...他准备了一块公版寄过来给我~~这段时间...
液晶电视躺在那边约1星期......等东西到手之后~~~开始改公版......

先把分压式的按键改掉~~~改成可独立控制的

依照公版上面的标示下去改电路

把按键的分压电阻与跳线通通移除~~~~

再把相对应的按键改好

这公版还送了一块铁板~~~不过~~用不到...位置有地方根本不合....

除了改按键~~还要改电源.LED.红外线接收器通通都要改到这块板子

改好线路之后~~~先把线接到面板与高压版~~进行测试.....

上面的画面看起来正常对吧........我原以为改成功了...但是...这是恶梦的开始....
主要是我开出选单之后~~~颜色好像出现异常...
但又说不出哪里出状况.....这时~~过了3分钟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背光不亮了.....我还以为是没讯号的问题..接了讯号线..也一样不亮????
关机在开~~~又亮了~~~但~~这次更快30秒~~背光不亮....看了一下..画面还在没背光.....
这台真的是~~多灾多难阿~~原先判定可能高压版坏了~~~~
先拆高压版检查....

检查高压线圈阻抗....发现有2颗有问题(可惜的不是这两颗有问题)...
但是同行那边说要去找高压版来换...这时我又等了一星期...高压版据说是从对岸来的二手板...
收到之后开始替换.....

拆下高压板~~更换放在旁边刚收到的高压板....

换好之后.....在测试....我看到画面一闪及灭.....不会吧...居然寄了一块..坏的高压板来.....
想说因该不可能寄坏的来..在多试几次..一样~~一点灯马上就灭....
换回原本的板子...居然可以点亮3分钟左右...可想而知...寄来的那一块是坏的....同业叫我在把它寄回去...
把原本那块寄回去之后~~~我继续查故障原因...因为有寄来的那一块板子...
让我发现保护点上下2侧的保护电压不同...让我开始怀疑灯管有问题..
但奇怪的就是...灯管有问题..为何会点亮3分钟之后才会进入保护???
这时我开始检查电压...由于~~我的电表无法量高压~~只好从低压开始检查
下载高压板的驱动IC~~发现保护电压是由灯管高压输出回来之后电压不足进而保护~~~
正常灯管点亮之后..保护电压至少要在0.8V以上~~低于0.8V会进入高压保护断电~~

灯管正常的时候~~回流电压约在1.2V左右~~~~
当时还没发现是灯管坏掉...我先把高压板的MOSFET上下对调....
看看是不是又是同一组驱动IC保护掉~~~

对调之后再进行测试~~~~~
检查灯管保护电压~~~正常时~~~

降到这电压~~~就以经进入保护了

为了确认是哪一之灯管电路在作怪....先检查另一端的电压~~
确认会进行保护的灯管....然后作记号

查到有问题的灯管..刚好也是我之前判断有问题的高压线圈....

为了确认是不是高压线圈作怪....先把高压线圈~~跟好的那一组对调

对调之后在测试.......

还是一样的灯管位置在降压.........
抓狂了~~~~~把面版全拆了~~~这次把有问题的灯管换位置

换了之后....在测试....没想到~~~居然~~是灯管在作怪....换了位置~~会降压的灯管~~就是会降压...
这种情况~~只能判定灯管老化引起的~~也就是灯管过热之后~~会降压~~~进而电路保护....
这时我直接去就近的同业那边买了灯管~~由于灯管几乎没有人进新品..
买了一块破面板回来拆灯管...惨不忍睹的就是..里面的灯管也都断了...只有三分之一的灯管是好的
拆下好的~~把破面板处理掉~~~在更换灯管之前~我把确定老化的灯管通通找出来~~
测试了半天~~~只找到2支有问题的灯管~~~~

我把有做记号的2之灯管换掉~~~
装回去之后测试~~~~~~

我就这样给他点亮10几分钟~~~还真刺眼~~~~~~~不过没有进入保护了~~~~~~
装回去测试~~~~~~

上面这张照片是没有换过灯管的电压~~~
下面这张照片是换过灯管之后的电压~~~~

换过灯管的电压~~明显比较高~~~可见这块面板的灯管~~~都已经老化了~~~
既然高压都没问题了~~~~开始组装~~~~顺便把公板位置找出来~~~装在适当的地方

位置找好之后~~挖洞~~~~~~

锁铜柱并且把公板固定上去

位置都确认没问题了~~~开始装机测试~~~~~

刚开机~~看起来都很正常喔~~~~~

不过~~~当我把画面切换到VGA输入之后....颜色~~~怪怪的~~~
开选单~~~一看之下~~差点晕了~~~~

这3种模式~~~设定之后~~~看起来比较正常了~~~但是~~根本不能看阿.....

光选单的图片就好~~~~看到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拉讯号线来看电视画面.....一看~~真的晕了~~~~~

这还能看吗?????
大家在注意看一下~~下面这张...这让我更怀疑是公板的程序有问题了...

在单一颜色之下都很正常可以显示....
文字的部分...以讯号输入的来说~~都呈现异常...
但是~~以选单的文字来说~~~~却是超级正常.....
下面的照片式各种模式的颜色讯号

大家看到了吧~~~~上面第2张的画面~~~~~正常来说是黑白渐层耶...
怎么有彩色讯号出现......整个黑白渐层也异常的奇怪~~~~
因该由最左边黑到右边白的.......
最后~~~~就是打包起来~~~~同行的说~~他要直接搬去给卖公板的测试了...
我想~~~最大问题~~应该出在公板程序了
中间有部分流程没有照片~~以文字描续了~~~真的要拍照~~~可能不只这65张照片了...

网友:
看了好半天。胆大 细心

网友:
在日常的LCD彩电维修中,换灯管就和我们换LCD显示器灯管是一样的,
楼主应该是台湾人吧,繁体字看着很累,但是没有关系 我很喜欢繁体字
其实楼住只要把原机驱动板上的IC换了就可以了,换过后一定要加散热或者在加风扇

还有你这个新买的驱动板程序可以写的

网友:
在日常的LCD彩电维修中,换灯管就和我们换LCD显示器灯管是一样的,
楼主应该是台湾人吧,繁体字看着很累,但是没有关系 我很喜欢繁体字
其实楼住只要把原机驱动板上的IC换了就可以了,换过后一定要加散热或者在加风 ...
引用 网友A:

已经改成简体的了~~~~
原本的驱动板因IC取得不易~~~
所以才考虑改公板~~~~~~
目前已经确定是公板的程序有问题~~~~
必须重新更改~~~而且该电视也不是我的~~~我只是赚点工钱
帮同业维修的~~我只是帮忙处理一些难修的电器~~~
所以~~这公板问题~~他会再把整台电视搬去给卖公板的作最后调整

PS~~~~我要改简体~~要用另一台电脑重新按下编辑文章才能改过来

网友:
楼主真是费了不少劲,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真的很受益匪浅,我想拜楼主为师,不知道楼主是否能接收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要改繁體,google一下,就幫您改好了。
google有簡繁翻譯功能。

网友:
楼主做得太复杂了,直接换芯片,没有芯片就直接换通用板,颜色或其他对不到,就刷程序,灯管那些问题,不可以直接去保护就OK了!

网友:
楼主不容易呀,心细,胆大,,,顶。。。

网友:
敢问楼主这样修好能赚多少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