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实例APPLE -A1811 945开不机,没显示(通过)

楼主(2010-04-25):
故障现象:开电源无显示,无指示灯
      拆机:1.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维修过程:1.为防止烧坏板,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都正常;
              2.插上18.5VDC直流电源,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29A,看电流应该就知道供电到CPU供电部分了,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量
               L7680、L7620、L7820、L7920、L7960、电压分别为5V、3.3V(南桥),1.8V(内存),1.5V、1.05V(北桥),而
               L7500、L7501无CPU电压,测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3.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量U7500的第44Pin IMVP VR ON信号(由IO输出)没电压,由于IO是做BGA的不能量,只有测量
               上一个信号PWRGD有没送到IO(U5800)
              4.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量U8080门电路的第4Pin无电压(正常为3.3V),再测量U8080门电路1Pin为3.3V、2Pin为
                3.3V正常,所以可以判定是U8080门电路坏
               5.用烙铁或风枪换掉U8080门电路芯片,再次插上18.5VDC直流电源,电流显示为0.63A,主板可以开机了
               6.装上内存测试,开机显示了,烧机5个钟,OK
                7.装好机,发给客户
         附图说明3张

鉴于楼主已发表几篇原创帖,现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400分。望楼主再接再厉。
参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通过,

注意本论坛禁止灌水,灌水三次以上将删除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来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致其....

网友:
进来看看 借鉴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APPLE的A1181好像电压是16.5V吧。。呵呵。不过你的维修思路还是非常清晰

网友:
太有才了,真不

网友(2015-03-05):
有没有此机子的图纸啊????

网友(2019-02-06):
不错!高手,我佩服 可惜我没有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