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945主板(IL9pro)中的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0-04-25):
手头的这块主板的一个八脚芯片(U22)烧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求助。

网友:
这个一般是出5V供电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个就是一个双MOS或是一个8脚的MOS

网友:
看位置好像有可能是网卡MAC的韧体芯片。
您先看看板子上有没有93C46的芯片,如果没有,应该就是了。

网友:
我看是USB供电芯片吧?

网友:
是不是APW7313或者是LM358和网卡旁边的8个脚的了啊

网友:
是USB供电用的5V,双MOS管,我用一个4500换上去,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