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看这款板是什么型号的?pw跳线在哪

楼主(2010-04-25):
哪位兄弟有经验,帮忙看一下,上面只贴了小标签FOXconn LS-36,可是查不到资料,而且pw跳线也找不到
资料

网友:
还有一张,高手们帮我看看啊

网友:
FOXCONN 就是富士康啦! 看主板的南桥好像是82801DB的 应该是 富士康 845GL或845GV 的整合显卡主板 !看这个板子GV的可能性大一些 看这个LS35的标志好像是FOXCONN 为 DELL OEM的主板!

网友:
促发的在蓝色那 9针的

网友:
缺角那个是促发的

网友:
图片:24042010213中的黑色插口中缺角的12脚就是了

网友:
好像就是富士康的了!!!!!!!!!!!!

网友:
黑色插口中缺角的

网友:
全能修
这个板子不上cpu应该不能触发。lz可以试试

网友:
应当是那个蓝色的那个,,这板是富士康的845的板子

网友:
品牌机主板,应该是联想或者HP的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U是不开机的。好多西门子的IO都是这样的。那个跳线好像不用插的。而且这种板IO坏的多。不开机

网友:
不上U 是不加电的呀,要上真U才行哟,

网友:
上U,看9针缺角那两根就是触发

网友:
篮色的插针就是.好象是给DELL做的板.

网友:
绝对是蓝色的!

网友:
品牌机上的吧 应该在蓝色决口里 可以量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