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焊北桥能最大程度保持主板不变形?

楼主(2010-04-25):
怎样加焊北桥能最大程度保持主板不变形?现在很多主板都是南北集成的,很头痛加焊板子变形锡球老是连。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经验和高招吗?跪谢

网友:
如何预热那?需要什么设备?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
你用什么加热的,风枪是不好弄的,买个差不多的BGA焊台,两边带支架能把主板固定的,底部也带有支撑的钢钉。冷却时间也长一点。

网友:
肯定是BGA返修台啊。下面也有支撑点的,问题是如何整版预热到,上面加温北桥到217度整版还不变形的温度?

网友:
预热我们一般采用烤箱,95摄氏度左右,烘烤1小时以上,然后再用BGA返修台做,主板下面一定要支撑好,这也很关键
简单说就是控制温度别使主板温度变化过快       多找几个支撑点来支主板以免主板自身重力不均匀受热变形

网友:
用热风枪加焊是很容易焊坏。
应该买台BGA返修台
这样可以将主板放在BGA台平均加温

网友:
用烤箱的办法考虑过没有实践过主要害怕其它非关联的器件被牵连造成合并症。。。如果要用麻烦问下有主板专用的烤箱吗? 另外BGA返修台平均加热也实践过成功比例1比10,那位大师能提供一些具体数据?比如用BGA返修台均衡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长时间?毕竟返修台一般全程工作只定到3分半钟左右听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怎样加焊北桥能最大程度保持主板不变形?现在很多主板都是南北集成的,很头痛加焊板子变形锡球老是连。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经验和高招吗?跪谢
引用 网友A:

用基地的CF-360加焊,只要技术过关,保证没问题

网友:
参观了CF-360后总结下,也就是说做4根或者几根带拉钩的固定杆 加 一个支撑底座就可以搞定了是吗?

网友:
用返修机去焊接啊。。。。

网友:
用红外的,热风的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