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与显卡怎样才能兼容

楼主(2010-04-25):
最近我想配一台机,想自己写配置单,我就想问一下一块主板能支持一张显卡主要是看哪里的?怎样使主板与显卡兼容。请大哥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配映泰主板+七彩红显卡

网友:
这种要看配的性能了,兼容性一般都可以

网友:
主板与显卡兼容?PCIE X16/X8速的主板跟现在的PCIE显卡都能通用,部分高端显卡已到PCIE X2.0了,没事的楼主完全不用担心兼容性问题,尽量选一些保三年的主板和显卡就是了,还有就是尽量选额定300-400W的电源,如果显卡是外接电源的最好选400W的电源,如果楼主对电脑不太懂就选N卡好,N卡好设置点驱动也方便点,A卡设置太多,驱动比N卡复杂一点,A卡驱动还分纯驱动版和催化挤版驱动(就是显卡的控制面版),A卡驱动一般要安装NET扩展包才能安装好,对大多数人来说跟本不懂这些,A卡的画面比N卡逼真点,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都是A板配A卡,N卡配N卡!!!

网友:
一般都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去买的时候商家会给你解释很清楚的

网友:
一般只考虑频率 不考虑兼容 现在的板兼容没问题

网友(2010-10-07):
很少有不赚容的。

网友:
一般都能支持,主要看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