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修了个飞利浦107S6

楼主(2010-04-25):
接到手的时候高压包打火我以为是高压嘴的问题拆开看结果是高压包打火更换后有显示了。。但就是没有菜单出来。。朋友告诉我
要把高压包旁边对地的一个二极管拆了才可以。。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二极管拆了菜单才会有显示??

网友:
楼主,你就这样子表达问题的吗?最少你也得说出那个二极管在电路板上的型号啊?你说在高压包旁边的二极管可不只有一个哦。图纸在论坛里有的,自己找下就行了。 你这样提问,估计没人会回答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郁闷,上次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原包打火把那个二极管烧短路了,MCU得不到行包来的同步脉冲。

网友:
行逆程脉冲对地短路了, 哪来的菜单啊.

网友:
对呀 楼主描述不太完整哦 最起码注明一下这个二极管在板子的脚位是多少,大家来这个轮论坛就是互相学习的,期待楼主能重新注明一下,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