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一插电就有输出的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04-25):
这是一个杂牌的普通电源,开始是无5V待机电压,换了整流桥和保险后,待机有了;短接绿线和地,各路无输出,换TL494,问题决解。 就这样用了几天,现在出了新问题:一插上220V电,电源就工作,各路电压都基本正常,怀疑是TL494有问题,连换了两个,问题依旧,绿线也为5V,相连各元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如何办了

换LM339就好了

网友:
你是接了板子试的吗?有没有换过板子一下,说不定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把你那个人头像整整啊,每看你一次我的视力又下降一度。你刚说的上电开机情况一般在电源上很少出现,你细走下电源次级这块,估计是那里待机电压被拉低了所以误以为是开机操作才一上天就开机(表接主板试机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