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fx5200近系统后总黑一下在亮在黑

楼主(2010-04-25):
一杂牌fx5200123m 128bit近系统后总黑一下在亮在黑,不知道是哪的问题,黑屏时显示器灯不灭,一直有信号,以前碰到两块是显示器灯也灭,哪是电容坏了,这个就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加焊过GPU无果

网友:
用MATS测试。看显存有问题了吗?显存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显存坏了,用MATS软件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