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P-G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0-04-25):
GA-8I945P-G不能开机,5VSB和绿线5V都正常,IO是IT8712F,可是查不出这个主板的开机电路走线,麻烦大家指教一下,给个这个主板的开机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
技嘉一般都是IO开机的  开机3.3-5V一路到IO 一路到南桥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IO开机
检查一下3VSB 、32.768、点击触发排针时IO的103PIN电压有无跳变

网友:
8712在INTEL板子上肯定参与开机的。先换IO在考虑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