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40 不触发 无待机

楼主(2010-04-25):
客户说拆了一下就这样了 没有待机电流 没有待机电压 AMD芯片组

网友:
那你测了哪些呀,说得详细点哦

网友:
适配器到接口?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看看系统供电有没有!

网友:
好了 保护隔离有短线 飞线

网友:
查系统主供电来了没有

网友:
先看电,跑到哪去了。你给的条件太少,不知道咋弄

网友:
情况说详细一点啊,你这样叫人家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刷个BIOS,没有BIOS蕊片或内容不对是不会加电的,你的机子在新也不会的,

网友:
楼主飞的地方控制级如果是连充电芯片的就不能充电了。呵呵提醒一下

网友:
CQ40的适配器比较特殊,正常用可调电源是触发不了的。适配器有个反馈。

网友:
查下有没 3V 5V 没有就向前查

网友:
故障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啊,别人想帮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帮啊

网友:
修机自己要认真。。不然的话别人也帮补了你。。

网友: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么,是不是没装好啊,装短路了保护了,你自己在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请楼主把维修过程
给详细的描述描述

网友:
这样子太笼统了把,不好分析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别人怎么帮你解答啊

网友:
充放电电路,修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