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杂牌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我收了一个杂牌子的显示器,指示灯闪,开机没有显示! 听那个卖我显示器的人说,用着用着CRT突然出火星了,就灭了~~~  我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原因?
注:我是新手!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可以脱开行电路供电看灯是不是还闪

网友:
可能行电路出问题了。先断开行电路,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我不太懂术语,行电路 是指测高压包吧

网友:
兄弟还是找专业的吧,不然别把自己电着

网友:
呵呵,好吧~~  我的确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