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50W的普通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最进接到了一个一个250W的普通电源 我先开始检测看到了保险丝烧黑掉了  后来换过了一个但是  换好了后准备试机的时候 灵光一闪    ...风扇依然没转    后来打开一看  保险丝又黑掉了 我想问下这个还可能是什么问题了?在线等候...谢谢

网友:
说明有严重的短路,送修吧。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和外围电路,有无短路,试机时串个60瓦灯泡

网友:
仔细查主电源电路整流管,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及外围电路

网友:
一般说来烧保险都是因为电流过大的原因的,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瞬间高压比如稳压电路开路,还有一种就是负载短路,而初级又无过流保护措施。总之烧保险一般说来都会会开关管等好多零件,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

网友:
短路故障,查桥堆、大电容、隔离电阻、辅助电源电路开关管、尖峰吸收电路的二极管等有没故障以及辅助电源电路相关的电解电容变质都有可能引起烧保险。

网友:
烧保险 说明有短路的地方检查整流管 高压电容 和开关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来样的情况···不过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