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10DS损坏内存没有供电?(已解决)

楼主(2010-04-25):
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和代换,

网友:
刚才找了个W83321G的换上去,DDR2内存有电压了,供电1。75V有点偏低  上拉电压是0。86V,检测卡不跑码,

网友:
此板已修复了,内存没有供电是W83310DS第2脚没有电压输出给Q1的G极,Q1  G极没有控制电压导致Q1的S极没有电压输出,Q1的S极电压是供给W83310S的第1脚的,找了个W83321G换上去内存供电1。75V正常了,可是检测卡不跑码全板没有复位,发现北桥边有个MOS管G极和D极电压正常,可S极输出只有0。65V,换了个MOS管开机正常了,主板正在运行

网友:
我也是W83321G坏了,Q2没有G极电压,现在Q1有S极电压正常,但Q1非常烫。这情况可能是W83321G坏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