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联想CRT显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10-04-25):
1联想LXH-gj769f4
该显示器枕形失真而且行宽不可调,打开后盖发现Q735击穿(F423)用1015代换,还是不行,又查至Q404\q405也击穿(A733),换新后故障解决
TIP122 各脚电压E1.9V,C39V,B0.2V

网友:
请问楼主,是Q404,Q405都击穿了吗,两个都是A733吗?楼主有没有分析过这几个管为什么被击穿?

网友:
TIP122 各脚电压E1.9V,C39V,B0.2V.

这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