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七喜显示器水平一条亮线

楼主(2010-04-25):
型号:七喜7K1R

该显示器水平一条亮线,补焊场块只显示上半部,下半部分黑屏,更换TDA4863aj后故障解决.
语文学得不好,表达不清楚不要拍砖。

网友:
TDA4863aj是什么芯片

网友:
呵呵,楼上两位师兄搞笑了!4863是场输出IC。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是场电路问题 一般为场输出块开焊、供电滤波不良、IC坏,偏转线圈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