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代工MS-6791主板跑DO

楼主(2010-04-25):
品牌:联想MS代工 6791-100
故障:开机就跑D0
维修思路:开机跑DO个人总结:1 U座 2:BIOS 3:IO
上假负载测试U无PG 用测试灯看了下有几个灯不亮上BGA 加旱 居然上电还是不显示 最后换IO 呵呵假负载PG有了 上U 正常跑马主板修复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PG是从IO发过来的吗,

网友:
一般是南桥

网友:
PG信号一般是ATX电源工作500MS后由20针电源第8针发出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芯片接到信号复位后PGOOD后开始工作给CPU供电的。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有意思。学习了 补充一下PG信号不正常的话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 建议先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