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z505vr/k没有待机

楼主(2010-04-25):
sony pcg-z505vr/k没有待机,没有接触这个机器.请指点.

网友:
索尼机没有待机看电源接插入的接口部分有没有接通 碰到过这里没通的 还有就是放电 这两个解决不了就跑电路吧

网友:
电源口有电.

网友:
公共点有无电压

网友:
COMS放电 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
先放电如果不好的话就量一下主供电是不是短路了,再者就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