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如何测量

楼主(2010-04-25):
请问一下高手,PTC热敏电阻如何测量 MZ72-18RM  AC-270V。

网友:
坏了拿在手中摇摇,里面有东西碰撞的声音

网友:
那量程是多少??

网友:
上面一般都标了阻值的,在电阻冷了后用1欧姆档量。

网友:
MZ72-18RM  AC-270V。

网友:
18欧姆,用在220V领域。

网友:
你写的这专业,我反面看不懂了,呵呵。我们一般是代换就行了。就像家里灯泡不亮,换一个上去试试最直接吧。

网友:
18RM 这是18Ω的。

网友: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中间跟两头的脚.电阻一大一小.和标识一样就是好的.

网友:
消磁电阻 拿起来摇摇 如果有声音 一般都是坏了     测量三脚的是中间脚对两边的脚   一个低阻值(9Ω 18Ω 27Ω)  另一个高阻(最好不通)               两脚的直接测量 阻值应该等于标称的值           图片上是18Ω的
如果短路会造成开机烧保险   如果选择的阻值过低会造成 开机瞬间 保险丝发红   久之会造成偶尔开机烧保险 换保险后能用 用用在烧的现象  建议选择 18Ω 到 27Ω的

测量要冷机测量  通电后会自动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