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0-04-25):
我有个40G的移动硬盘,读写速度不稳定,而且以前出现过几次毛病(死机最常见),结果我就把它低格了,现在怎么格式化都不行了,非常郁闷。里面的数据不需要,但想要回硬盘。硬盘用erverest检测是st的,盒子是IBM的。本来想在DOS用工具修,但USB的不识别啊,用PQ多次格式化都失败。我现在真没办法,希望有经验的各位提供下你们维修的经验。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硬盘盒就好了。

网友:
是吗?
我问过很多人,他们说这是ST的通病,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只有放弃。

网友:
接到台式机上,有MHDD扫描下,看看有没有物理坏道,有坏道当然用起来就慢了啊.

网友:
我现在都不能格式化了,怎么挂台式机啊。
挂上去磁盘管理能识别,但这是usb接口的,mhdd只能在dos下运行。

网友:
顶上来  有人再指点下吗?

网友:
换个盒子试试

网友:
LZ不是专业维修的,有了问题才上来问的
坛子里有说过这类现象,建议如果自己没有条件还是找专业维修的检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