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280

楼主(2010-04-25):
dell c280老本子了,p4 的机器。故障:不开机。插稳压电源,电流0-0.24之间不停跳变。换内存,按开机键现象依旧。拆机裸版放电,外接显示器正常。此机为独显,怀疑显卡,查供电正常。后分析是屏的问题,开a、b壳查高压板损坏(屏线给高压供电的部分取下后,能开机,为暗屏)。换后ok。这款老机器无coms电池。待机无3.3和5v,开机触发电压为5v,应该是由ec供给的。触发后通过max1632产生aws电压。不开机的原因是高压板坏,引起不开机。

网友:
没有顶的啊,自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