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NTFS和FAT32下如何恢复目录

楼主(2010-04-25):
我想大家很多都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目录下有很多文件,结果误删除了这个文件夹,其子目录里的内容全部丢失。
          我们可以用恢复软件恢复,但不保证完全,能很多人会想到用WINHEX恢复。
          在NTFS下,大家都知道是用树型管理文件,我们只是删除了树根,相应的子文件在偏移16H值会发生变化(00H或者02H),我只重建了树根,用修复程序修复,结果很以外,要么只有文件夹(没有下级目录和文件)要么出现文件碎片。但理论上应该是全部恢复成目录关系啊(自动修复位图属性)!!!我们在误格式化后,也是重新定位MFT,然后修复,就可以恢复之前的文件几其目录关系。
          在FAT32中,我们可以很快定位删除的文件夹,但有的时候其目录项后16个字节会填充FF(假设都是短文件名),我们可以搜索2E20202020来定位下级文件,发现很多文件都有E5开头。难道在原有的目录项偏移位置新建目录?
          希望大家能来讨论下。
          很多行业人士,你们是恢复客户要的个别文件还是把其原来的目录关系全部修复呢?可能会我的问的有点多,可以不说过程,希望给个答案。

网友:
NTFS采用B+树管理目录和文件,文件删除后对$MFT项做了一些标记,表明是删除的。但是它的datarun仍然是在的,删除以后,B+树的根节点与中间节点与叶节点的关系仍然是存在的。
FAT32下文件删除以后会将记录项的第一个字节标记为E5H。用winhex修复归属关系容易,但是要用winhex让文件自动重现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FAT32文件系统本身存在缺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删除fat32的文件夹,你要是重新建立fat是很麻烦的,如果是单独的文件,比如说一个叫uuuu的doc文件,文件夹删除了,这个文件也就删除了,fat表里它就改为e5 55 55 55 20 20 20  20 了,后面的我不写了,但是客户很难说出他要的文件,甚至不可能只是要这一个文件,那么你不知道文件名字,不可能手工把他文件名写回来,但是他的簇号是不变的,根据这一原理,可以在跟目录重新建立个文件夹,把这个uuuu的文件通过制定簇所在的data区内存,把他写在根目录的新建文件夹内。像这种恢复方法大多用在乱码,错乱的恢复,要是删除的东西,很少用这种方法,一般是软件扫。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