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开机四声短触声

楼主(2010-04-25):
IBM X40无法显示 ~ 开机四声短触叫声 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请高手指教 ~
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连续短声看内存,先换根条子 再刮内存槽看是否有虚 都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关注中 等待结果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问题,换条内存

网友:
内存优先查看,还有是不是键盘连键

网友:
结果还没出来吗?

网友:
X40是板载内存的

网友:
等待中,经典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9535-1-1.html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似乎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或是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