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本维修全过程 DELL PP26L

楼主(2010-04-25):
昨天接到一台PP26L 本,进水,客户说有已经有两天了,拆开,哇,是奶茶,还有些香味 ,呵呵,先清洗,烘干,接稳压源,电压4。6
电流 ,不停的跳,先用电阻发,发现满板都是短路,晕,是不是坏桥了?然后用烧机法,发现有处高温,见图,拆掉,4386坏了,换了,一样,到出短路,发现NB处到处短路,汗, 仔细查找,发先有一个电容段路,惊喜,呵呵,换了,不短路了,以为好了,

上电,0。15自动断电,晕,经测,3。3 ,5,1。0,1,2,1。8,1。5都有,这下放心了,应该是CPU供电电路问题,把六只MOS换了,上电,---OK了

网友:
真的是高手,学习了。这种机器修好了很来钱,特别在保内的

网友:
CPU供电部分短路了吧

网友:
收了300不知合不合理

网友:
不错 有始有终讲得很详细,我就得收费还是可以的 在我们这里只要桥不坏,维修最低起价260,看楼主也换了配件,收费合理,

网友:
如果刚开始修板子的遇到全板子都短路真是吓死了,以为桥坏了呢了,还是楼主厉害呀

网友:
思路清晰,修进水机值得借鉴

网友:
看来您遇到的问题较好解决 我上次遇到一个华硕大短路的  那个难呀 后来短路都排查完了 还是没亮机

网友:
楼主这种附图的形式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