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老是没有电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5):
CMOS电池老是没有电请问怎么回事???假设CMOS电路正常
电池

网友:
一般是双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老是没电?换新电池后用不久就没电?量出的结果,还是看电脑反应的结果,如CMOS参数不保存等?请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是查周围 电路是否正常 腐蚀 COMS跳线供电是否正常 要不就是断线 或者电池座漏电 最好说下是什么主板 最后判断南桥喽

网友:
电路可能有电容漏电,导致电池失效加速

网友:
电池到跳线间的线路有问题。如电阻阻值变小、双二极管击穿、电容短路等。
上次修一板,现象是时钟晶振的一个谐振电容短路造成电池漏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呀,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一般你的那个CMOS电池出来的时候会接一个电阻或者是二极管的。所以你可以测一测。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没电,看RTC电路,思路这样走:你找见IO芯片查定义脚有一个VBAT0的脚,量一下看阻值,阻值过低导致电池流失过快

网友:
74脚就是你要测量的点,你试试应该能解决的,如果正常沿这个脚跑线路看哪一个地方有问题,你的主板什么型号,IO是什么芯片和型号你告诉大家,好让大家帮你的忙

网友:
电池座漏电

网友:
电池座,外围电路的可能最大,你怎么还假设外围没问题呢

网友:
漏电了,检查与电池相连的小元件,应该是电容短了。

网友:
把坐子的触片用小刀刮一下,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先把相连的滤波拆掉

网友:
感觉应该是CMOS电路有问题,CMOS电路当中的二极管,电阻,电容全换了,就好。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那个电容接地了

网友:
-----------主板的漏电流过大引起的。
-----------万用表测量一般在0~6之间为正常,有及个别机种在0~10.
-----------查RTC电路和RTCRST信号。相关元件断开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查COMS电路中的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如果除了 电池放心过快 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应该是电池座漏电 或电路中有元件接地

网友:
装上新电池,量电池电压如果降下来很多,那肯定是有短路喽

网友:
跑CMOS电路。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不过是时间什么的都能保存,软驱就不行,关了软驱以后,重启没事(不用按F1或者F2)。但第二次开机时在COMS中软驱老是的自己打开。我必需按F1或者F2才行。我机子里也没有安装软驱呀,谁知道怎么回事哪?

网友:
如果换电池也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电池座的问题

网友:
查先路 ,基本上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我一般是认为是主板的电池座要问题。~~~~~~·

网友:
先把电池取下,用万用表打下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