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85 84后掉电 有图

楼主(2010-04-25):
不上内存跑E0不掉电 上内存后跑到8485有显示8秒后掉电  北桥烫

没上内存

上内存就挡在这里8秒后掉电

显示这个

????

网友:
补充一点 北桥烫的很 1.22V 1.53V 1.88V   集成显卡  其中1.22V桥上电容只有3噢M 是不是显卡问题北桥问题

网友:
USB的跳帽没插。

网友:
不能吧 3快板子一样 今天休息 明天去公司带帽子试试 汗

网友:
自检的信息都说出来了,呵,楼主都没有看到?

网友:
I/O供电、CPU到北桥的信号测量没!

网友:
usb跳线帽不插还会出现这种毛病吗?

网友:
北桥烫得很..................
我看到北桥没有散热片...........没有散热片,当然会烫得很。

网友:
哈哈 板上2个USB跳冒 少跳了个 还真出这问题 经验少了点    2个跳上OK了

网友:
哈哈这问题在华硕板上试过几次了。。

网友:
有人能解释下,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
怎么跳呀,新人不懂,请具体说一下~~~~~跳线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板上有2个跳线冒一个在USB旁边  第2个在 PCI那里当时没注意看仔细才发现板上2个跳线地方 上面写1 2 3    12在一起5V SB电压 23在一起ATX5V电压 第2个你也要和第一个一样 大概这样的 少了冒就掉电汗

网友:
华硕都哟这种检查功能的 。usb跳线不插,就会提示过流之类的。然后是15秒关机 多注意一下

网友:
一般超负载会拉低电压 没跳帽子 没电压

网友:
晕``楼上上的二位说了一句学习了也加了分?

货硕的板子的智能监控,提示一连串英文和一个15数字,然后就关机,坏了两次这样的故障,进去BOIS设置了一下,到Power——CPU Fan Speed——我选后就Ignored可以了,里面还有Chassis fan speed的选项,不妨试试,我英文水平不行所以不能说清楚,请见谅,我的754主板试过两次,一次是SP鼠标插口坏了,现在只用USB鼠标继续服役,我没有硬修复它,后来又一次,屏幕上显示有USB词的,我以为今次U口鼠标也不能用了,后来进去设置一下又回复青春了。

网友:
昨天帮朋友修一945主板电脑也是走8584再过一下就重启,周而复始,有时则一跑码就重启,把独立网卡拔走就OK了,是网卡坏了换了一个交货了。

网友:
有的是跳帽,有的是机箱前置USB短路。

网友:
耳闻不如目见啊

网友:
屏幕上显示NO KEYBOARD DETECTED  好像是未检测到键盘

网友:
之前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