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500单桥通病故障

楼主(2010-04-25):
这款单桥的板有个通病,认不到网卡,或是网卡驱动装不上 都是BIOS问题,(无线的可以用)

现象为进到BIOS看不到型号等信息。那么你的BIOS就有问题了,很多不知道的兄弟一个劲的找驱动装网卡,

我见过N块都是这个问题,而且好像从官网下来的BIOS刷新程序也刷不好,只能用编程器重刷已有好的BIOS内容

另还有个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进BIOS的时候断电,那么BIOS肯定又出问题,再进肯定里面无信息了,而且你的网卡又认不到驱动了
所以进BIOS的时候慢点没事,千万别断电。

现在没找到好的方法解决这个BIOS出错问题,我一般都是用编程器重刷下BIOS,希望知道方法的仁兄分享下经验。

网友:
做个safa,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就好说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BIOS刷写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线刷 一种是用编程器  其他方法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
  在线刷是在本子能显示开机正常这些的时候刷吗?

网友:
   在线刷是在本子能显示开机正常这些的时候刷吗?
引用 网友A:

是第 !  不过  只在台式机上 试过    笔记本上没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