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ATX-300P4-SP图纸

楼主(2010-04-25):
长城ATX-300P4-SP 有一七脚元件炸毁,无法辩认型号..附图:(不是论坛的那些所谓的ATX300P4)

网友:
长城ATX300P4 PFC图纸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IC把?

网友:
LZ圈的那个应该是NCP1041,长城的电源有一部分辅助电源都是用这种电路。在论坛中有位兄弟说过这个所谓的7脚东东,它也可以用TNY264P替换,脚和功能一样。我修过个长城就是用TNY264P替换了它,不过替换后测量各个输出电压都有所下降,我就是在这里被困住了。难道非要换回1041这种。。。我的那个电源还丢在一边。。兄弟我不才,不好意思啦。

网友:
就是辅助电源厚膜。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其它的长城看的,那个型号买过,忘了,明天回店看看记录